今天接到个 联想LXH-GJ17L3显示器 开机闪一下就没了.

楼主(2012-03-13):
今天接到个 联想LXH-GJ17L3显示器 开机闪一下就没了. 二话没话.. 肯定是电容 爆了.
拆机发现电容有两颗25V 150UF 爆了. 在别的电源板上 找了找. 没有找到. 25V 150UF的电容. 就用25V 220UF 电容换上去..开机测示....... 等待中.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晕,这种故障也要发一次贴子啊

网友:
肯定可以代换啊。唉,楼主你幸运了。联想的机子一般都是5706坏得多

网友:
电容爆算不上经验吧,谁看谁明白

网友:
只要电压不低,电容大都没事,可以代换的

网友:
非常幸运 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