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哥们帮看下 谢谢

楼主(2012-03-13):
  公司有个西数500G 的硬盘安装系统的时候把系统安装到整个硬盘里了,所以安装完系统后发现 系统只有一个分区,数据全部没了,这个还有办法恢复数据嘛?

网友:
可能还能找回部分。联系杨老师(QQ17660339)吧

网友:
恢复分区表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是误删误格的话还可以 现在已经重装了系统 部分已经被覆盖

网友:
可以恢复出被系统覆盖之外的小部分
不过难度较大

网友:
绝大部分数据都可以恢复的。

网友:
除了原来的C盘,其它分区的数据能完整恢复

网友:
用软件       找分区  不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WINHEX 搜索原来的分区 大概原来每个分区大小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