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二修机

楼主(2012-03-13):
拿来时,客户说屏不亮,实测不上电,待机电流
0.05。拆机能上电,电流0.33不跑码。Cpu没有供电,首先测下ADP3205的工作条件

22脚vcc正常,18脚VCORE_ON也有3.3v正常。那为什么没有cpu供电呢,于是打下阻值看看,还真查出问题了

测到Q20的G极阻值456,S极阻值也是456,GS之间为阻值0。哈哈原来是这个的问题,拆掉Q20,换上一个上去,还是一样,于是拆掉ADP3451阻值正常了。换一个上去,开机正常跑码。跟客户报价200大洋,客户很爽快的答应了。接屏试机发现暗屏。随即把目光转到屏接口

仔细观察发现Q45的四脚VBL16到屏接口的线已经少段而且,板被烧了个坑,把线接通量了下对地阻值也都正常。通电发现Q45G极没有电压,所以没有高压板的供电当然暗屏了。Q45是一个N管,要想导通G极电压必须要大于D极的16v电压了而G极的控制电压是有TB33脚控制发出VBL_DRV,实测33脚没有电压,正常应为24v。实测D57开路,换后,24v完美产生,装机ok

于是装机,确又不上电了。难道又烧坏了。拆机后测阻值正常。上电正常跑码,难道是没有装好,这次慢慢装,装好后,又不上电了,奇了怪了。这次一步步来。发现拔掉光驱时能上电。原来是光驱坏了,从旧件里拆了个光驱,装上,TNND 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仔细观察光驱接口附近被人动了手脚。这个电阻和地连到了一起,导致Vcc3m对地了 所以无法上电了

于是装机ok.到此以为可以交差了。谁知客户拿回去用了不到一晚上,说又不加电了。拿来一看,待机电流0.95,以为主板短路,拆机确又正常,都快烦死我了。装好后,客户拿走了,说又问题再来。第二天一早又看见久违的面孔。哎,放在这儿好好检查下。一看。待机仍然0.95,拆机又正常,就那样裸板进系统点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断电了。电流为0了,再插上,又095了。那这板子看来看去,突然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烫了下手。烫的真过瘾(问题找到了)原来网卡芯片发烫。是BGA 的。先加焊下,再试,正常了。裸板再测,过了会儿,问题又出来了。0.95。再插,又正常了。TNND.哎,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到咱坛子一搜,说是L8  vcc1r8引起的网卡发烫。于是翘起L8待机果然0.95,然后网卡发烫。焊上又正常了。所以果断把L8的滤波C541换掉,正常,试机三小时正常了,这时发现待机从0.05回落到0.03.已交客户使用一星期,看来问题得到解决了

网友:
二修机问题也确实很多,楼主有耐心。

断开负载发烫,接上正常?费解

网友:
楼主够心细的

网友:
楼主确实很有耐心啊

网友:
心细是我们维修的法则

网友:
楼主的点位图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
我碰到几台二修机都没搞好的。    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耐心也够,二手机真不好修。

网友:
楼主确实有耐心啊,值得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论坛里有

这个牌子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是什么

ibm R51集显

网友:
是很奇怪的连环故障,楼主真有耐心,此案例看来IBM1R8滤波不良乃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要是我就换板了。

网友:
问题都赶到一块去了。维修不容易呀

网友:
修二手的机子首先要有耐心啊,一般都不太好修,最怕的就是被人动过手脚的!

网友:
厉害,楼主细心程度劲爆了啊!不过上家动手脚的技术不行啊,哈哈

网友:
楼主确实有耐心啊,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这么多故障都能修好出来,我真的很佩服楼主

网友:
这机要是我修肯定让客户换板了,这么多问题,建议LZ收费高点.

网友:
二修的机子。很多都是被人动过手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