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17寸正屏液晶时而开机时而不能开机

楼主(2012-03-13):
BenQ Q7T4液晶显示器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能开机时,有时不能关机,能开机时,测得连接驱动板的电压分别有 0.98V 1.92V和5V,1.92V好像低了好多吗?是驱动板这边的主芯片的问题吗?求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按键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排线问题  要么供电

网友:
按键漏电了,把供电拉低了

网友:
查看一下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也一直在纠结按键问题  我直接把按键开关取下,还是开不了机,不会把全部的按键都取下来吧!

网友A:
都换了,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了,应该就可以

我直接把按键的全  取下来了 直接拉低开关启动不了噢

网友:
那可能是MC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