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IO代换问题,

楼主(2012-03-14):
此机拿来时IO KB926QF CO 发热。手上有块HP CQ40的料板上面也是这个型号,代换后可以开机,但不显,电流0.14----0.88-----在降到0.34在这要等几秒在回到0.90左右。现停在0.90不动。确定焊接没有问题。不知道这个IO有带资料吗,能直接代换吗,
资料
联想

网友:
从G450板上拆了个后面带 KB926QF D1的第一次可以开机,只要拔掉电源在插电源就不开机了,要在拨电源在插可以亮机。能显时进系统都是正常,不认网卡换了网卡还是一样。有时可以开机但不显,用电池可以开机也是不显。后来发来KB926QF CO同样的IO,可以开机但不工作,电流0。36。 在换回G450的IO又是同样问题很难开机。经这样测试这种IO一定是带了程序。晕死,像这种IO带程序要到什么地方去买啊。只能从料板上拆吗,

网友:
不带程序的,我敢百分百肯定不带,仁宝用的都是KB这个厂家的KB926B1,KB926D3 .KB926C0 ,KB926E ,KB930A,等等,广达一般用ITE的I0 ITE8502 。8512等,当然台湾品牌的一般IO用华邦的I0,台湾人大家懂的,只要台湾有的,就不会用国外的东西。小到卫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