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开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2-03-14):
戴尔N4010开机有时候几分钟就自动关机,有时候开了就关,还有问下戴尔开机风扇转动吗,我在网上看好像戴尔开机风扇不转动。大家帮忙解决下,我查了下还有109天过质保,如果能自己解决更好省的去质保。

网友:
先去质保比较好点。开机掉电影响因素比较多,别自己搞搞再把故障扩大就划不来了

网友:
查下开机时,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能开机,说明电都出来了。

网友:
是不是开机键坏了 没有弹上来    ,  我遇见过 索尼的,同方的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有R411SG 图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