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IU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3-14):
电源灯亮,硬盘灯亮,但是无显示。   风扇转1分钟左右停止,然后几秒之后又开始转。。

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和我用的机器板子一样,但是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外接一个显示器试试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
外接显示的话就是平部分的问题    看你的情况  ,外接应该显示   。

网友:
外接也没用,主板可能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