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机子开机慢疑问,请教

楼主(2012-03-14):
配置如图

症状:隔夜开机进系统要等5-10分钟,机子才正常。机子热了以后再开机就正常了。

刚开始我以为是在分配IP,造成的卡机。但是把网线拔掉还是卡!

这机子困扰了我10几天!头都大了!机子是新组装的!各位师父来帮帮我!

补充内容 (2012-3-16 08:58):
已解决: WD绿盘造成的,记住:绿盘是垃圾绿盘是狗屎!

网友:
下载 WD 硬盘对齐工具 即可

网友:
我感觉你是对的,买硬盘的时间老板好像也说过!!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哦,呵呵不妨检测下有没有坏道。

网友(点评):
新硬盘,早检查了无坏道

网友:
哦,朋友那我给你初一注意,你今天多测测,把机器拆开明天裸板点换个硬盘接上屏。问题如果依旧,故障在主板,问题如果没有多事几次,不要连续试。冷机试,说明是外接部件有问题,像光驱啊之类。呵呵只是参考,望楼主指点。

网友:
如2楼所说,应该是硬盘没对齐造成的,我以前拿了一款DELL的新本子,也是这种情况,后来发到DELL售后都没帮我搞定,说机器没问题,后来我下了对齐工具自己搞定了,故障也是冷机开机慢,开机也慢,第二次启动就OK了!

网友:
第一件事就要想到硬盘

网友:
慢在什么地方?是自检慢,还是进系统慢,或者是进入桌面后要等几分钟才可以用?

网友:
听起来有点可笑---个人观点建议开机时用2G内存试试,分析这款主板和显卡搭配的不到位。

网友:
我在05年的时候自己装过一台电脑,现在 还用着呢,当时是夏季,温度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等到了冬天的时候,家里温度低,开机自检慢,进系统后见到桌面后还要等5分钟才可以正常使用。配置:AMD 速龙3200+,内存1G,显卡 ATI 9250的,硬盘IDE 120G 希捷的。一直查不出问题,直到有一天我的硬盘坏了,换了一坏硬盘,这才发现是硬盘问题。

网友:
换日立硬盘1T的包你爽!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受潮了

网友:
应该是wd 4k分区未对齐。要不就是硬盘固件的问题。比较开机慢就是硬盘的可能。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低时也有此现象的哦。

网友:
我记得如果冷开机慢或者开不到,应该是主板的电容问题,是有很大的嫌疑的。希望帮到你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另找个硬盘试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scx

网友:
先下个对齐工具试下,不行的话换硬盘再试。

网友:
把硬盘重分区,装个新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一台!是主板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南桥虚了?前天修了个笔记本就是的 有温度了就OK

网友(点评):
绝对不可能

网友:
硬盘有坏道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逐步来嘛,既然硬盘没坏道,那么直接换个硬盘试试,看会不会好起来,如果好起来的话,那就直接把原来的硬盘插上,搞个对齐工具不就搞定了嘛(说错勿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