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21A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14):
集成显卡,刚开始用风枪吹了一下。可以用,拿走了几天又拿回来了,还是同样问题。这次不上BGA都不行了。拆北桥重植。然后郁闷中…………北桥短路了,人背呀。。。。。。只能订个芯片,重新装上去,满怀高兴地!!!!!汗,,,还是一样,,现在是郁闷+悲哀。。只要一装北桥就会短路,把北桥拆了就不会短路。把北桥拆了量旁边其它的大件和所有的电容,都没有发现短路。奇了怪啦,北桥是好的,板也没短路,换了两个北桥都是一样,只要一装上芯片就短,没装就不短。。。。。有谁能给我指点一二……

网友: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PCB板上焊点之间是不是有差不多连在一起的锡。
这个型号的机型是国产通用板,质量材料非常差,根本做不了几次BGA,做之前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看过了没有连锡的,

网友:
放大镜仔细观察PCB板上焊点之间是不是有挨得很近的,可能做BGA就短路了

网友A:
该不会楼主装错方向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不会楼主装错方向了吧!

你也太有才了,这你都想的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有才了,这你都想的到,,,

真的吗?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修好了吗?

还没有,,,,,,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 你要测试触发前的电压和对地是否都正常,

要正常再测试动态电压, 测大电感, 如有短路 ,分前短后短,

要是还不行,你就要想是不是你在做桥的时候方法或者做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把附近的元件弄掉了,你不知道,

要是还不行, 只能找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