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鸟,电感无电压时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2-03-14):
主板三项供电,3个电感全区电压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请修改

网友:
是哪个电感啊      说清楚啊

网友:
台式机主板cpu无供电,首先查12V,然后查每一相供电的上下场管有无短路,无短路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场效应管怎能测量啊,分正负极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相互学习吧,我下载了一个G41主板电路图,但是由于附件大小限制传不上去,你上百度文库,输入G41主板,就能查到电路图,你找到cpu供电部分看看就能理解一些了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wMDI2fDYxZjcxNGFhMTZhY2RmZWVlNjc4OTRiYTBiZTI5NmVifDE3NzkwNzYxMjU%3D&request=yes&_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