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看下这个电路图中老烧两个保险电阻。。。

楼主(2012-03-14):
自己家的42寸背投,故障现像:开机有沙沙的声音,不出图像,不亮。发现是,140V电压到R885.R886的左端,右面就没电压了,换这两个电阻,一开机又烧了,请高手给我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拆掉Q651还烧吗?不烧的话,查排插6  7脚的H.OUT信号

T551看图应该是高压包吧?只是背投怎么会有高压包的呢?图像不就是灯泡+液晶玻璃基板的吗?难道是灯泡的镇流器?看又不像啊

网友(点评):
拆掉Q551 开机不会再烧别的东东吧, T551是高压包。 H.out 信号咋个查法,谢谢

网友:
可能是后集还有短路,可以断开 ,检查后面的,一步一步来。这是我的思路

网友B:
拆掉Q551 开机不会再烧别的东东吧,   T551是高压包。

网友(点评):
拆掉还烧保险电阻,证明在吸收回路有短路,查D503,没问题再查C511 C512这些电容是否击穿了

网友:
为什么不全面查一下看有没有别的三极管烧坏或阻值变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Q551 开机不会再烧别的东东吧,   T551是高压包。

这个Q551起啥作用

网友(点评):
推动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Q651还烧吗?不烧的话,查排插6  7脚的H.OUT信号

T551看图应该是高压包吧?只是背投怎么会有高压包的 ...

这种背投不是液晶板的。。。估计十有八九Q651击穿了。。。

网友:
是CRT背投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