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M开不开机

楼主(2012-03-14):
联想410m 开机到0.80不动了 3V5V正常 就南桥热一点点 (不掉电)风扇一直转   接迷你检测卡 跑2L   LCK一直闪

网友:
没有思路大哥们来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乱码

网友:
是上电就o.8还是跑码到0.8

网友:
南桥微热,不正常,重点南桥

网友:
描述过于简单,各电感电压都加上了吗,内存上与不上电流一样吗,电流有没有跳变

网友:
LZ描述不太清楚啊  、、  各方位电压正常吗?

网友:
南桥微热也正常呀,看下CPU供电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先查各路供电看看有没有哪路没有出来吧

网友:
个个电压正常

网友:
谁有联想410M 集显的图纸

网友:
南桥是一开始就微热的话,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