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改装点屏板,亮一下就灭什么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3-14):
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高压板改装个点屏的,供电12V正常,地线也正常,用5V接开关脚,亮度调节脚空脚,亮一下就灭,是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老化造成高压板保护了。
同意楼主:
0.0
ptwmpazdm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