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6 不认硬盘

楼主(2012-03-14):
COMPAQ 516 不认硬盘,量5V电压,两个到南桥的信号都有,就是不认硬盘,这个南桥是AMD的,买个新的换上去,还是一样,这就郁闷了,按理说换了南桥就应该好了,最后查图纸发现,晶振X4坏也可能造成不认硬盘,就换了个试试。结果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
硬盘还有一个单独的晶振。。。

网友:
这个板有硬盘晶振?

网友:
是南桥的晶振吗?还是硬盘晶振呀,图太小看不清

网友:
是硬盘晶振,南桥晶振是南桥晶振,这个板子有点特殊!

网友:
我前几天修好2台都是晶振有点问题的。  呵呵。

网友:
硬盘晶振???是多少Hz的啊?

网友:
这问题很少见到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待研究,硬盘还有晶振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