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外接竖条花屏,内接不显,换过显卡...

楼主(2012-03-14):
三星R23 原问题是有时开机花屏,有时开机无显,加焊显卡后 外接竖条花屏,内接不显,已经换过3个显卡了,有一个外接都不亮,其他两个还是内屏不显,屏是完全黑的,外接竖条花屏,显卡是216PWAVA12FG....
这里有一个相同的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0171 但是没什么结果.现在都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谁修过这样的机器,麻烦给一个简单明确的维修方案...谢谢了....

网友:
如果确认芯片和焊接没问题,当然考虑显存不良了。

网友:
今天把显存做了,北桥也做过,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查显卡外围吧,另外ATI卡也不太好做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查查,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你的好了么?
我也是,
三星R23,换了3个显卡,显存还是花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488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