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8N进桌面重启

楼主(2012-03-14):
华硕K8N,进桌面重启,什么问题,求救,该怎么解决?

网友:
没人吗?我该怎么办?坐等高手大侠帮忙

网友A:
重做系统了没?没重做过就不要说了

网友B:
都进桌面了还有啥说的,操作系统的事,重新安装系统就完了

网友:
试过了,PE根本就进不去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进桌面了还有啥说的,操作系统的事,重新安装系统就完了

进不去,摘掉硬盘再其他机器上刻了个系统依旧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系统了没?没重做过就不要说了

根本就做不成,到桌面就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系统了没?没重做过就不要说了

PE进不去,光盘进不去,刻完系统拿过来解压就重启,(分区正确)

网友(点评):
看你这情况,一查硬件温度,二是装系统时不要选驱动,三是扫描下硬盘是否有坏道,四就是有病毒了,重新分区后再装系统看看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主问题,系统和硬盘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主问题,系统和硬盘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硬盘换过了,不挂硬盘问题依旧……

网友D:
擦了,换电源,一切OK……

电源坏还能引起这故障 估计是电源里电容鼓包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或者看cpu是不是温度太高

网友:
明显的供电不足,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也可能是电源坏

网友:
那就是说问题没那么简单了。根据你这种故障现象,我大体推断为:1.主板供电不良,包括主机电源和主板自身供电,主要是CPU供电能力可能不足。  2.主板板卡间插接不良,包括CPU、内存、硬盘。3.主板散热状况不佳,主要是CPU散热状况不佳。     建议:1.更换电源或检查CPU供电路电容是否有鼓包、漏液。  2.重新插接各板卡,并确认连接状况良好。  3.检查CPU散热风扇与CPU接触情况,并确认涂好适量硅脂。    按照这些建议,一步一步来,别着急,问题总会解决的。

经验问题啊 楼主一看问问的问题就不是修东西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擦了,换电源,一切OK……

哦,刚刚写了回复,看来我猜对了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内存。显卡引起这类故障多

网友:
CPU供电没有问题吧,桥有没有这[空焊

网友:
系统或者北桥

网友:
扫描内存,硬盘。

网友:
Cpu散热风扇没装好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供电不足的原因,在就是主板电容有古堡漏液的。前天遇到过这种主板!

网友:
刷BIOS没有啊?刷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