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插上内存还有CPU开机启动一下就灭掉

楼主(2012-03-14):
如题!主板插上内存还有CPU开机启动一下就灭掉,但是将CPU单独拔下检测卡跑00的状态下就能继续点,将内存全都拔下也可以,究竟是什么病症,是主板么?主板哪?主板型号为翔升NF550N

网友:
有可能CPU供电有问题,代不动负载。

网友:
查CPU供电 跟北桥供电

网友:
一般是CPU主供电电路中的开关管有损坏的,把它找出来换上就好。

网友:
桥虚焊了吧  上U才会保护的 基本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