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align 使用的疑问

楼主(2012-03-14):
wd align 的使用,我BAIDU了一下,有点模糊。

1.把要对齐的硬盘挂在从盘位置?

2.wd align装在主盘里,然后在主盘XP系统下运行这个软件吗?

3.wd align我下载了,是个29.33M的MSI格式的安装包(是这个软件吗)

网友:
应该是  还是先在网上多查询下资料 在搞   本人没有搞过给你不了任何建议

网友:
wd align 是一款数据对齐软件,针对WD硬盘高级格式化的,如果用作XP系统盘的话需要安装这款软件。所谓高级格式化软件是指现阶段大容量硬盘使用4K字节一个扇区,代替原512字节一个扇区,来提高大容量硬盘的空间利用率。现在的WD EARS系列硬盘均使用这一技术。
    如果不安装这个软件并对硬盘高级格式化,做系统盘时,会由于硬盘寻找错位扇区而长时间延迟

可惜我也没有用过,我的电脑比较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