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到南桥中间的电感,能不能用导线代替?

楼主(2012-03-14):
有个usb接口后面的电感坏了,没有合适的替换。

网友:
不能,影响供电的稳定。

网友:
建议LZ最好找个接近原值的电感换上!用导线代替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不行就搞个线圈代替

网友:
可以,发现有些机器上根本就没有电感。当然你要有可换的还是换上。

网友:
也可以最好还是用电感

网友:
因为电感有滤波的作用

网友:
可以,我就用过!

网友:
你说的电感是 贴片电感吧?

网友:
最好找个相同的电感换上。不上电感可能会影响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