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笔记本电池接品功能及极性

楼主(2012-03-14):
海尔C600笔记本电池,没电了,我想强充,
在外量不出电压与极性,请有这电脑或懂的
朋友帮我标一下

网友:
主要是帮我提供一下极性。多谢了。

网友:
该电脑装上电池不能开机,拿下能开机,开机后再装上电脑也能使用,只是充电灯亮,但充不进去电。问题是不是在电池身上,并且也量不出电压什么的

网友:
这个强充不了  可能是充电电路 隔离保护电路 有问题

网友:
强充会弄坏本子的

网友:
以前强充过几个,应该可以的,特是那种电池长时间不用的,只要把电压充到3.6V以上就行了,这块电池顾客也是放了一年多了,因为电脑坏了一直没修,等电脑修好了,电池估计是过放了。
有没有人了解这个电池,帮我标个极性,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小心爆炸,你看电路板啊,笔记本电路板上有正负标出来的,一般电池没坏,可以量到电压的,坏了量不到电压,我拆过电池,里面是4.2V一个一个的锂电池,拆时要小心。。。。

网友:
我估计这个电源是放时间长了,没有电了。如果有4.2V一下电压充电应该不会炸吧,

网友:
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电池,帮我找一下极性。多谢了

网友:
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电池,帮我找一下极性。多谢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0695-1-1.html

网友:
我 用的也是海尔,也出现过这现像,后我重装了一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最左边的是负极,做右边的是正极,,
维修啊,,,

网友:
是不是我图上标的7是正极,1是负极啊?

网友:
可能是电池坏了,碰到过充不进的,换了个电池在机器上都可以充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强充成功,电压14.2V,接本本上已经可以充电了。极性是1负7正。
充一夜再汇报结果。

网友:
其实这种情况估计跟手机电池差不多,当电池电压降到一定时,不再对外供电,但他会自放电,放到一定电压,保护板不工作,电脑或手机检测不到电压就认为电池不存在,而不去充电。当外界给一个电压手,本本自己认为电池存在,就能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强充也不行

但实际上好像可以啊,比如有很多手机电池,保护了,接手机直充不能充电,但用万能充还可以,如果万能充也充不了,知道极性后用可调电源也可以。

网友:
这些主要是针对过放电电池,前提是电池芯本身没问题。

网友:
充一夜看一下,刚试了可以用电池开机了,只是开机电池报警,电量不足,充一夜,希望能管一两个小时,反正这个本的电池本身就小,才2200MAH

网友:
充了一夜电,显示100%。但用了十来分钟就自动关机了,再开机显示还有65%的电,估计得反复激活一下了

网友:
用表量一下

网友:
电芯已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