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LA-6751P不出CPU供电讨论

楼主(2012-03-14):
前几天我也发了个贴说明了下我这板G470板子的情况。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9318-1-1.html

今天没事又查了下95831的条件。。
有两个信号 VCCSENSE、VSSSENSE  在不上CPU的情况下的对地阻值分别是800多、95欧,都进了CPU。
当装上CPU后,他们的阻值分别是45欧、0欧,,现在的问题是 我也不晓得这种I3的CPU本来就这么设计的呢,还是CPU坏了???
请问大家  如果有这板子的情况下 能不能 确认下VCCSENSE、VSSSENSE在装好CPU后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呀????谢谢了  大家一起研究下嘛………………

网友(点评):
好了没有啊楼主?

网友:
图纸看得不全

网友:
不行先换个U试试  进水的机子吗

网友:
希望楼主能修好,修好后一定报告一下,尔等要好好学习

网友:
VSS差不多可以认为是芯片接地脚  这个脚接地是正常的

网友:
测试过 正常的

网友:
这个芯片不出电压  应该是通病   就是没有修出来的人  肯共享啊

谁修好了?为啥不说啊,做人怎么能这样啊
支持!人鬼啊
是呀,,有个同行他说修好了,,就是不说,哎……

网友:
是正常情况 这个机器我有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摔过的,也是这个问题,最后没有修好...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看不懂,好像是装上CPU供电有吗, 还是装上CPU电感的阻值就拉低了呢, 你要说明白点才可以的,

网友:
真是奇怪了,我的也是G470 LA-6751P电流0.24A不出CPU供电。VIN,VR-ON,VDD全有,就少CPU电压不出来

网友:
楼主你的机器修好了吗,你上面说的电阻阻值是对的,我手上刚好有一块板,我的主板+VGFX_CORE这个电压他和CPU供电不同步,他是晚一点才有的,不知正常不?

网友:
就是没修好呀

网友A:
应该vccsense上了CPU,阻抗这么低是正常的,因为上啦的是V_CORE电压,
而vsssense在上了CPU后阻抗变为0,应该有点问题:起码这个信号下拉了一个100欧电阻对地,不会完全短路吧?
楼主也可以换个CPU或者量下CPU本体啊。

网友(点评):
CPU太高端了,HM65平台上用的(HM55平台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vccsense上了CPU,阻抗这么低是正常的,因为上啦的是V_CORE电压,
而vsssense在上了CPU后阻抗变为0,应 ...

那你就量下原来的CPU本体看短不短啊。

网友:
回错了,LZ就量下原来的CPU本体看短不短啊

网友(2012-04-23):
上CPU是12Ω

网友:
坑爹啊,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G470进水的,开始是主电压断线,补上之后CPU电压依旧不出,VIN,VDD,vr_on电压都出来了,芯片换了涛声依旧,没什么思路了,明天继续

网友:
我前两天也碰到一台G470无CPU供电的,是反而的主供电断线,很幸运,连上断线机器就OK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就好比黑暗中刺裂夜空的闪电,又好比撕开乌云的阳光,一瞬间就让我如饮甘露,让我明白了永恒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是真实存在着的。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在15欧姆以内...

网友:
能否把图传上来?

网友:
没修到过这等机器,学习了

网友:
哈。。。VSS 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网友:
我遇到一台也没修好,是通病,,那个信号时0欧时正常的

网友:
这机器过保了、、?前两天修台进水的。。。做工很垃圾。。。修电脑要多准备几个cpu,不过这个确实有点新。。买个b开头的cpu应该可以用

网友:
顶一下。。检查12V是否短路。。。,连PWM各组都测下追下线,顺便检查下桥(北桥)或总线上。。。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问题,希望修出来,雷击的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   深有体会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  深有体会 啊

网友:
我有个机器也是得进水的机器,开机电流到0.24不跑了,CPU没有供电,1.8V电感也没有电压输出,奇怪的是把CPU取下后开机所有的电压都正常了,开始怀疑是CPU得问题,手上刚好有个I3的机器吧U换过来还是一样的,这机器真怪,CPU供电三个电感,其中有一个装上CPU阻值就0了,拆开就600多,换上那个好的I3 U也是得,真奇怪

网友:
好像 I3的机器的时序不同于以前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主量的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RTC电路有个330K的电阻开路或变大了?

网友:
有修好的朋友吗,我这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有高手修好这机器码,有的话请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
我这有个机器也是的,还没搞定啊,期待大家的宝贵经验

网友:
希望有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大家有思路吗 共享一下吧

网友:
我也真正修这个本子,也是cpu没有电压,郁闷,进水的机器

网友(2012-05-23):
我的这个本子,现在是有时有电压,有时没有,弄的我头大

网友:
我也遇到了,阻值是正常的,刚量过了.就是不出CPU电压啊.芯片也换过了.工作条件都正常.SHIT!

网友:
I3的U爱坏 遇到这样的最好代换下

网友:
这个跟RTC有关系吗??

网友(2014-06-25):
手上一台一样的,有人说换个5.5K电阻就好的
不知道行不行?有空试下

网友(2019-10-15):
这个肯定是正常的值。检测cpu真实电压

网友:
能不能改这个东西 让电压强制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