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络连接问题

楼主(2012-03-14):
我的无线路由器电源灯都亮 插上网线之后电脑的本地连接还是打叉 自己连接总是失败 总是循环  不知道路由器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但建议送维修,如果在保修期内的话

网友:
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网线吧,看看怎么样,用测试仪测下

网友:
重启路由器试试

网友:
哪根小线要断了,接触不好吧,有没有换线试啊

网友:
换条线试试 或者水晶头没做好吧

网友:
对先做个水晶头试试!不行的话给电脑做个系统,在不行换个路由吧

网友(2012-06-29):
看看无线能不能用先  无线能用就说明路由器问题不大 网线是不是做的对

网友(2013-05-23):
检查网线,看看各个部位有没有疏忽的、再不行重启路由、重启电脑。检查主线是否有问题放弃路由直接接电脑实验

网友:
先检查网上有没问题,如果没问题,换个网口试试,如果是4个网口都不行的话,那肯定是路由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