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不认硬盘

楼主(2012-03-14):
三星X11,945GM,集成显卡,GBM,BIOS里认不到硬盘,只认到光驱,换硬盘,硬盘接口也焊,换了排线,换了南桥,还是不行,硬盘,5V,3.3,都有。在网上看了好多的知料都是换排线就可以,而我就、、、、、、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下

网友:
你的硬盘线是不是接反了 有的人就接反了 然后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三星的机器不认硬盘就是软排线的问题呀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对啊 3 5V都有 但是也要注意下 南桥到硬盘排线的组织 万一你南桥是坏的呢

网友:
是不是你哪个地方没有搞好

网友:
南桥都换了,到南桥之间的阻值只有两组,系组都一样,像上面说的排线接错那上不可能的,只有BS没有试过

网友:
刷个bios
吧   换主板

网友:
刷BOIS
也不行,看来只能换板拉

网友:
硬盘到南桥直接的电容也换了试试

网友:
都已经换拉

网友:
以前见过是说在bios里什么东西调一下 就能认到硬盘 你上网搜搜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了拉

网友(2012-04-13):
和我的一样也是认不到硬盘,今天下午换了下南桥当时好了也进系统了,装起来后又不认硬盘了,明天再看看是不是软排线接地线有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