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420A,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2-03-14):
昭阳420A,一长两短报警?,各路电压正常,不上内存不报,显卡北桥焊过,求助中,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就是内在的问题呀

网友:
哈哈,打错了,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根据声音提示就是显卡故障呀。

网友:
换个显卡就好

网友:
联想的BIOS容易出问题,刷下试一试

网友:
先查显卡供电 有供电就换个显卡就行了

网友:
今天我们也遇到一台420a一长两短,换了全新的显卡故障还是一样。开机显卡报警。

网友:
换主板搞定,

网友:
换一个显卡吧

网友(2012-04-18):
这是通病吧我这也来了一台 ,在修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刚来

网友:
哪里出问题就查哪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