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T4怪问题

楼主(2012-03-14):
T4的主板故障是没有3 5V 待机0.01 实测 TB工作条件正常 PMH4也正常发出VCC5M ON 经过R866电阻 一边有3。3V一边只有1V 拉起1631   7 28脚有3.3V一焊回去就只有1V1631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还是这样子  求大师指点- - R866也换过了  21 22 23 18 25脚都正常

网友:
兄弟啊 同病相怜啊 我的机器故障一样 郁闷死了 希望你能早点搞好 我还分享下结果......

网友:
如果是TB和PMH4都正常的话就按照1631的工作条件和顺序来查,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芯片坏了,飞线分别到7脚和28脚来测试一下,

网友A:
兄弟啊 拉起引脚 7 28脚 有3.3V的   一焊回去就没有 那你飞线有用吗。。再说了TB62501 的63 64脚也要有3.3V的 VCC5MON信号才行 如果63 64脚检测不到这个信号后果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 拉起引脚 7 28脚 有3.3V的   一焊回去就没有 那你飞线有用吗。。再说了TB62501 的63 64脚也要有3. ...

我们这儿是联想的售后,主要没有看到机子,而且说得也不明白。

网友B:
tb 后面有个10欧电阻看看

网友C:
我觉得楼主这个问题,应该在1631的外围电路上吧,在这方面多查一下。还有就是待机5V的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后级有问题的话,1631也会拉低这个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 后面有个10欧电阻看看

你说的是R41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这个问题,应该在1631的外围电路上吧,在这方面多查一下。还有就是待机5V的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 ...

阻值正常没有短路- -

网友:
看看是不是保护了 还是有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