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艰难维修

楼主(2012-03-14):
昨天收到一台IBMR61I,上电至0。82,跑码D8,一看是灰屏,一看多半是显卡,郁闷,我估计成功率不高,先报风险。
BGA做了快半个小时才取下来,结果靠近北桥旁边的一个角掉点了,已经有点不想修了。本来是想着保护北桥,结果多的事都出来了,飞线过后重做,问题同上,换了显卡,还好就OK了,总算是过关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呀,打黑胶的机器说换显卡就换,佩服

jz1875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  ~!~  学习

jz1875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啊!这都行!

jz1875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厉害什么呀,做BGA时,晶振、电容都搞掉了,而且开始还没有发现就上电

网友:
厉害厉害!!!!!!!!

jz1875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我估计就是你的温度低了啊 上部在提高20度左右估计就不能掉点了啊

网友:
R61的显卡 植桥的时候不好对位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样还好呢,总算修好了

网友:
算你厉害,还把他弄好,返修也够麻烦你了

网友:
对于R61和T61的机器,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给换全新显卡了,如果客户感觉太贵那就算了,凡事同意修的一律换显卡,不然返修率太高了这机器

网友:
我也有做个T61的机器  内屏有壁光无显示 外屏花屏  明天正瞅着做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