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U盘是用老毛桃做好启动了,同时我也在U盘里下载了一个系统镜像。可是到了备份还原就找不到那个系统镜像,还有还原硬盘里的系统镜像也是找不到,跪求原因。

网友A:
在DOS下用手动GHOST试试

网友:
晨枫3.0   大白菜  做U启都不错的    量产也行啊    那个老毛桃是很难用的 功能也少
换个好用的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了

网友:
用大白菜的   这个挺不错的

网友:
对  大白菜还不错   挺好用的

网友:
在系统SHOU哈ghost文件,应该有的

网友:
个人认为大白菜好用

网友:
进pe就能找到了,dos下找起来难点。

网友B:
我也用老毛桃PE,没有如楼主所说的问题,你注意一下镜像的后缀是否为GHO,镜像有两种,一种是光盘镜像ISO,一种是ghost镜像GHO不要搞混了ghost恢复只能支持GHO文件,如果是ISO文件,是不行的。
ISO的镜像需要用虚拟光驱来加载才能访问里面的GHO文件,老毛桃PE里面就有这个工具。

网友:
电脑店PE也行

网友:
还是换个PE吧,老毛桃的太老了

网友:
普通PE下面一键还原的话会找硬盘上的镜像,而不是找U盘上的。
你有两个比较好的办法:
1。手动启动GHOST,在开始-程序,里面找一下,一定有GHOST,启动后,手动选择那个镜像,
2。把系统盘镜像用UltraISO刻录到U盘上,再把系统镜像改成U盘里的那个一样的名称,拷到U盘里,替换到原来的那个。这样你的U盘就是一个完整的安装盘了,可以和普通GHOST安装盘一样的操作。

网友:
用PE进去就可以找到的

网友:
我有个建义,大家能不能把自己现在用的U盘启动系统奉献下.让我们这此新手学习和做下U盘启动呢?大家支持的支持下!

网友(点评):
大家的PE应该都是网上下载的,没人去费这个功夫去做PE系统吧?封装系统倒是有很多人做

网友C:
U盘系统和光盘系统是一样的,你用UltraISO刻就可以。
方法是用UltraISO打开系统盘的ISO镜像文件,点启动,点写入硬盘映像,然后选格式化你的U盘,选FAT或FAT32都可以,记得一定要选USB-ZIP或USB-ZIP+,兼容性好一点,再点写入,完成后就可以用了。推荐用
带写保护开关的高速卡和支持高速卡的高速读卡器用做,做好后把写保护打到LOCK上,防止你给某台中了木马的电脑装过系统后,再给别人装带毒的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盘系统和光盘系统是一样的,你用UltraISO刻就可以。
方法是用UltraISO打开系统盘的ISO镜像文件,点启动 ...

那有没有你觉得用得还可以的ISO镜像文件呢,发个给我,好吗/QQ370140756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有没有你觉得用得还可以的ISO镜像文件呢,发个给我,好吗/QQ370140756

我个人觉得深度的比较稳定,小兵的比较先进(我们现在用的好多工具都是他做的),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制作的,用原版的做,装到别人的电脑里再做相应的简化和调整,可以适用于任何电脑(比如做日本人生意的,用深度的就麻烦了日文支持不好,日文输入法也不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OS下用手动GHOST试试

用过了 也是这样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老毛桃PE,没有如楼主所说的问题,你注意一下镜像的后缀是否为GHO,镜像有两种,一种是光盘镜像ISO, ...

谢谢楼主了 可能问题就是这了吧

网友:
把U盘的镜像复制到硬盘,选择镜像的时候选择硬盘的那个就行了

网友:
白菜的启动盘确实好用得很,现在还不蓝屏了,以前还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