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14):
接到台笔记本是华硕A6000的故障是开机就掉电。拆开维修又好了。全部设备接上又出现问题了。最后查明原来是接上键盘就掉电。不接就可以开机.这款A6000是集显的SIS芯片组。跑线路是M38857N8控制键盘的。更换故障依旧。换过键盘还是一样问题。有知道什么问题的朋友给指点下

网友:
加焊下cpu座子

网友:
这个内存不过也掉 。CPU检测不过也掉 。

网友:
你测量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了没?是否正常    仔细看看有腐蚀的地方没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