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显示问题

楼主(2012-03-14):
不接VGA线开机2秒-5秒就白屏    接上信号线开机上面一小接显示正常 下面就是花屏的<各种色的条条> 拆机  :电源板上一个电容怀孕了<高压包旁470 25V>,驱动板为BN41-00833B  ROM为 25L1005MC               先换了电容还是一样的故障,看论坛里三星17的显示器这个故障多数为25L1005MC  刚好手上有一个刷个程序装上去故障依旧.     各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屏是三星  LTM17EX-L31

网友(点评):
屏坏的嫌疑最大,用同用板点一下

网友:
上通用板先试一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這個九成是液晶屏問題

网友:
还有得救没

网友:
要是屏的问题有没得修喽  那们大哥帮帮忙

网友:
屏幕坏的多啊

网友:
这种花屏基本是屏问题,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