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怪问题

楼主(2012-03-14):
机器来时开机不显示 看电流不过内存 拆机看 显卡做过 于是换了cpu就好了 装机后 单用电池开机不显示除了硬盘指示灯不亮 其它都亮  电池适配器同时用开机后拔掉适配器 电池可以正常续航 也可以重启机器 充放电都正常 就是单独用电池开机不显示  适配器单独用也正常 没思路了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隔离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
充电电路保护搁离以有可能

网友:
机器客户取走了,说可以接受,希望不要返修,取机器那天试了两次都开机了,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维修人要做到自己心里有底,自己心里没有底的机器一般都是要返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机器,当时卖给他了一块旧的电池,当时取机器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几天后他用了用果然不行,拿来后测试,单用电池屏幕点不亮,用适配器相当的正常,充放电也是很好的,郁闷了,我这个客户并不好弄啊!!!在我这换的改良显卡!

网友:
希望大家都给个思路,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还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哦

网友:
怎么会想到换CPU的??

网友:
电池电压低导致不能开启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