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一个HP V3000笔记本上电时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2012-03-14):
板号:AKITA

EC:KB3910QF

南桥:ICH7

北桥:945GM

1 BAT_D

CMOS电池经过电阻R166输出电压BAT_D,为RTC实时时钟电路提供主供电:

在时序上,BAT_D,RTC_AUX_S5,RTCRST#关系如下:

2 AD+

插入电源适配器后,主供电经过U48后,输出AD+

AD+经过场管U3后,发出DCBATOUT

供电芯片得到主供电输入后,发出ACOK信号

经过场管Q29转换成AC_IN#信号(低电平有效)

3 5V_AUX_S5

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0 22PIN得到VIN主供电输入后,20PIN输出5V线性电压51120_V5FILT,经过电阻R190后,输出5V_AUX_S5

4 3D3V_AUX_S5

5V_AUX_S5开启3D3V_AUX_S5

5 S5_ENABLE

EC KB3910得到主供电后,输出S5_ENABLE

输出到与门比较器,

EC_RST#信号为高电平3.3V,S5_ENABLE为高电平3.3V,U13pin4输出PWR_S5_EN

6 3D3V_S5

PWR_S5_EN输出到U40PIN3,U40pin1输出3D3V_S5:

7 5V_S5

PWR_S5_EN输出到TPS51120PIN29,开启系统供电5V,即:5V_S5

8 KBC_PWR_BTN#

机主按下开机按键后,发出KBC_PWR_BTN#给ECKB3910SF pin29

9 PM_SLP_S4#, 1D8V_S3, DDR_VREF_S3

EC收到KBC_PWR_BTN#信号后,发出SB_PWR_BTN#给南桥:

南桥芯片收到SB_PWR_BTN#信号后,发出PM_SLP_S4#,开启:1D8V_S3

DDR_VREF_S3

10 PM_SLP_S3#

南桥发出PM_SLP_S3#

导通U38,U39,开启:5V_S0,3D3V_S0

DDR_VREF_S0

2D5V_S0

1D5V_S0

1D05V_S0

11 CPUCORE_ON

供电芯片TPS51120,MAX8743,APL5912,工作正常后,发出PG信号:CPUCORE_ON,发给CPU供电芯片MAX8736:

12 VCC_CORE_S0

MAX8736收到CPUCORE_ON信号后,根据VID电压组合,发出对应CPU核心供电:VCC_CORE_S0

13 VGATE_PWRGD

CPU供电芯片工作正常后,发出PG信号:VGATE_PWRGD

发给北桥芯片,

南桥芯片

14 G792_RST#

CPU供电芯片发出CLK_EN#信号,开启系统时钟,

南桥得到时钟信号后,发出PM_SUS_CLK:

发给U50B,U50B收到时钟信号后,发出G792_32K

温控芯片G792收到时钟信号后,发出G792_RST#

15 G792_RST#发出后,U50Dpin11发出PWROK

发给南桥:

16 H_PWRGD

南桥收到PWROK后,发出H_PWRGD信号:

发给CPU:

17 南桥发出PCIRST1#,

复位读卡器管理芯片

18 PLT_RST#

南桥发出PLT_RST#

一路发给U50C,产生PLT_RST1#

一路发给北桥芯片:

一路发给EC

其他发到迷你PC卡槽及PC卡供电芯片。

19 RSTDRV#_5

PLT_RST#发给U41D后,U41D发出RSTDRV#_5信号:

发到光驱接口,

20 H_CPURST#

北桥芯片收到PLT_RST1#信号后,发出H_CPURST#

发给CPU:

网友(2012-05-13):
楼主有心了,修机器时序非常的重要。

网友(2012-03-29):
努力了

网友:
先留个名,没事了找个板子对照着看
新手直接看很多信号都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嗯。楼主花了不少心思啊

网友:
要全部记下来不容易啊

网友:
昨天我就接到V3000的机器。不触发。就是南桥S3 S5没有。加焊OK

网友:
我这个HP DV2000的主板无PM_SLP_S4 和PM_SLP_S3,换了南桥也没用,不知哪儿的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虽然看不懂,但是仍然支持楼主的强大,希望楼主能给我新手说一下怎么学习的方法,我现在都没头绪了,不知道从什么学起了

网友:
虽然是转发的,但是很有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不过这机器电路坏的少

网友:
支持支持,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
真不错,就是不太懂。。

网友:
LZ   好大一篇啊   看着都头疼啊。。。

网友:
留着以后用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要把你这个时序给存下来,明天去店里打印去哈哈

网友:
请问H_CPURST#  信号到cpu后还有些什么动作啊      这些只上电啊, 信号部分能详细说说么 楼主

网友:
那就发ADS信号  通过北桥 南桥 EC 读取BIOS

网友:
谢谢楼主,修一台HPV3643TU正需要。

网友:
时序对修板很重要

网友:
请问楼主   5v_AUX_S5      AUX是什么含义在
s5  具体指什么状态    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