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0GS MATS7测试结果,请教大侠!

楼主(2012-03-14):
新手修卡,没有经验,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上机测试有点状花屏,进系统不装驱动,看不出花屏,一装驱动就黑屏,用MATS7测试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33172      2581086      7434170            0
FBA[63:32]           0        3317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0 A01 A01 A02 A02 A03 A03 A04 A04 A05 A05 A06 A06 A07 A07
   A08 A08 A09 A09 A10 A10 A11 A11 A12 A12 A13 A13 A14 A14 A15 A15
   A16 A16 A17 A17 A18 A18 A19 A19 A20 A20 A21 A21 A22 A22 A23 A23
   A24 A24 A25 A25 A26 A26 A27 A27 A28 A28 A29 A29 A30 A30 A31 A31
   A32 A32 A33 A33 A34 A34 A35 A35 A36 A36 A37 A37 A38 A38 A39 A39
   A40 A40 A41 A41 A42 A42 A43 A43 A44 A44 A45 A45 A46 A46 A47 A47
   A48 A48 A49 A49 A50 A50 A51 A51 A52 A52 A53 A53 A54 A54 A55 A55
   A56 A56 A57 A57 A58 A58 A59 A59 A60 A60 A61 A61 A62 A62 A63 A63

网友(点评):
整个通道报错 看下地址线 之后及时GPU了

网友:
接上,继续
Read    Error Count: 2581086
Write   Error Count: 750051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BACK WRITE  BACK READ    UNKNOWN
---- ----------- ----------- ----------- ----------- -----------
A00        7588           0     3051701      866303           0
A00        7588           0     2532907     1091349           0
A01        8994           0     4386709     1337864           0
A01        8994           0     1090871      545031           0
A02        7588           0     3080509      878600           0
A02        7588           0     2538487     1091776           0
A03        8994           0     4387435     1338053           0
A03        8994           0     1092511      545083           0
A04        7588           0     3060102      870178           0
A04        7588           0     2639411     1113599           0
A05        8994           0     4394817     1341794           0
A05        8994           0     1089196      544869           0
A06        7588           0     3120060      888682           0
A06        7588           0     2532965     1091308           0
A07        8994           0     4386981     1337749           0
A07        8994           0     1103884      546157           0
A08       12790           0     3120970      891848           0
A08       12790           0     2554504     1097723           0
A09       11384           0     4407683     1344461           0
A09       11384           0     1134157      555766           0
A10       12790           0     3117401      892030           0
A10       12790           0     2556225     1097791           0
A11       11384           0     4425126     1365149           0
A11       11384           0     1128441      555206           0
A12       12790           0     3100615      885268           0
A12       12790           0     2552677     1097564           0
A13       11384           0     4406832     1344521           0
A13       11384           0     1137868      556485           0
A14       12790           0     3143012      897030           0
A14       12790           0     2571466     1099355           0
A15       11384           0     4398513     1340214           0
A15       11384           0     1165595      558658           0
A16        7588           0     3175218      902949           0
A16        7588           0     2644032     1104496           0
A17        8994           0     4389602     1341125           0
A17        8994           0     1092539      545024           0
A18        7588           0     3068804      872731           0
A18        7588           0     2538623     1091622           0
A19        8994           0     4384086     1335884           0
A19        8994           0     1094337      545090           0
A20        7588           0     3056789      868084           0
A20        7588           0     2576547     1095218           0
A21        8994           0     4391459     1339851           0
A21        8994           0     1127774      548282           0
A22        7588           0     3069105      872777           0
A22        7588           0     2538026     1091618           0
A23        8994           0     4383132     1335526           0
A23        8994           0     1094209      545166           0
A24       12790           0     3068078      872950           0
A24       12790           0     2602816     1108028           0
A25       11384           0     4412419     1347113           0
A25       11384           0     1128054      555137           0
A26       12790           0     3110667      884841           0
A26       12790           0     2558110     1097836           0
A27       11384           0     4412733     1347211           0
A27       11384           0     1130274      555289           0
A28       12790           0     3067435      872781           0
A28       12790           0     2554582     1097607           0
A29       11384           0     4427136     1371101           0
A29       11384           0     1127195      555042           0
A30       12790           0     3084968      878323           0
A30       12790           0     2556327     1097694           0
A31       11384           0     4403130     1342857           0
A31       11384           0     1128428      555073           0

网友:
再继续
A32        7588           0           0           0           0
A32        7588           0           0           0           0
A33        8994           0           0           0           0
A33        8994           0           0           0           0
A34        7588           0           0           0           0
A34        7588           0           0           0           0
A35        8994           0           0           0           0
A35        8994           0           0           0           0
A36        7588           0           0           0           0
A36        7588           0           0           0           0
A37        8994           0           0           0           0
A37        8994           0           0           0           0
A38        7588           0           0           0           0
A38        7588           0           0           0           0
A39        8994           0           0           0           0
A39        8994           0           0           0           0
A40       12790           0           0           0           0
A40       12790           0           0           0           0
A41       11384           0           0           0           0
A41       11384           0           0           0           0
A42       12790           0           0           0           0
A42       12790           0           0           0           0
A43       11384           0           0           0           0
A43       11384           0           0           0           0
A44       12790           0           0           0           0
A44       12790           0           0           0           0
A45       11384           0           0           0           0
A45       11384           0           0           0           0
A46       12790           0           0           0           0
A46       12790           0           0           0           0
A47       11384           0           0           0           0
A47       11384           0           0           0           0
A48        7588           0           0           0           0
A48        7588           0           0           0           0
A49        8994           0           0           0           0
A49        8994           0           0           0           0
A50        7588           0           0           0           0
A50        7588           0           0           0           0
A51        8994           0           0           0           0
A51        8994           0           0           0           0
A52        7588           0           0           0           0
A52        7588           0           0           0           0
A53        8994           0           0           0           0
A53        8994           0           0           0           0
A54        7588           0           0           0           0
A54        7588           0           0           0           0
A55        8994           0           0           0           0
A55        8994           0           0           0           0
A56       12790           0           0           0           0
A56       12790           0           0           0           0
A57       11384           0           0           0           0
A57       11384           0           0           0           0
A58       12790           0           0           0           0
A58       12790           0           0           0           0
A59       11384           0           0           0           0
A59       11384           0           0           0           0
A60       12790           0           0           0           0
A60       12790           0           0           0           0
A61       11384           0           0           0           0
A61       11384           0           0           0           0
A62       12790           0           0           0           0
A62       12790           0           0           0           0
A63       11384           0           0           0           0
A63       11384           0           0           0           0

网友:
再继续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3dff4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f 09e 0
03dff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f 09c 0
03dff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f 09a 0
03dff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f 098 0
03dfe4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ff 09e 0
03dfe4e0 00000000 ffffffff dfffffff dfff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ff 09c 0
03dfe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f 09a 0
03dfe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f 098 0
03dfd4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dfd 09e 0
03dfd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d 09c 0
03dfd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d 09a 0
03dfd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d 098 0
03dfc4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fd 09e 0
03dfc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d 09c 0
03dfc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d 09a 0
03dfc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d 098 0
03dfb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b 09c 0
03dfb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b 09a 0
03dfb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b 098 0
03dfa4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fb 09e 0
03dfa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b 09c 0
03dfa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b 09a 0
03dfa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b 098 0
03df94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9 09e 0
03df9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9 09c 0
03df9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9 09a 0
03df9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9 098 0
03df84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f9 09e 0
03df84e0 00000000 ffffffff dffeb7bf dffe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f9 09c 0
03df8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9 09a 0
03df8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9 098 0
03df74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df7 09e 0
03df7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7 09c 0
03df7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7 09a 0
03df7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7 098 0
03df6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7 09c 0
03df6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7 09a 0
03df6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7 098 0
03df54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df5 09e 0
03df5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5 09c 0
03df5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5 09a 0
03df5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5 098 0
03df44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f5 09e 0
03df4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5 09c 0
03df4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5 09a 0
03df4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5 098 0
03df34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2 0df3 09e 0
03df3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3 09c 0
03df3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3 09a 0
03df3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3 098 0
03df2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3 09c 0
03df2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ea2bb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f3 09a 0
03df2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e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f3 098 0
03df14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df1 09e 0
03df1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1 09c 0
03df1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1 09a 0
03df1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f1 098 0
03df04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f1 09e 0
03df04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1 09c 0
03df04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1 09a 0
03df04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f1 098 0
03a3f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f 0be 0
03a3f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f 0bc 0
03a3f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f 0ba 0
03a3f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f 0b8 0
03a3e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f 0be 0
03a3e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f 0bc 0
03a3e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f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a3f 0ba 0

网友:
再继续
03a3e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e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a3f 0b8 0
03a3d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d 0be 0
03a3d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d 0bc 0
03a3d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d 0ba 0
03a3d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d 0b8 0
03a3c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d 0be 0
03a3c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d 0bc 0
03a3c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d 0ba 0
03a3c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d 0b8 0
03a3b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b 0be 0
03a3b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b 0bc 0
03a3b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b 0ba 0
03a3b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b 0b8 0
03a3a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b 0be 0
03a3a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b 0bc 0
03a3a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b 0ba 0
03a3a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b 0b8 0
03a39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9 0be 0
03a39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9 0bc 0
03a39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9 0ba 0
03a39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9 0b8 0
03a385f0 00000000 ffffffff dffeb7bf dffe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a39 0be 0
03a38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9 0bc 0
03a38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9 0ba 0
03a38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9 0b8 0
03a37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7 0be 0
03a37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7 0bc 0
03a37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7 0ba 0
03a37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7 0b8 0
03a36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7 0be 0
03a36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7 0bc 0
03a36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7 0ba 0
03a36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7 0b8 0
03a35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5 0be 0
03a35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5 0bc 0
03a35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5 0ba 0
03a35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5 0b8 0
03a345f0 00000000 ffffffff dffeb6bf dffeb6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a35 0be 0
03a34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5 0bc 0
03a34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5 0ba 0
03a34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5 0b8 0
03a33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3 0be 0
03a33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3 0bc 0
03a33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3 0ba 0
03a33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3 0b8 0
03a32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3 0be 0
03a32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3 0bc 0
03a32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3 0ba 0
03a32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3 0b8 0
03a31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1 0be 0
03a31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1 0bc 0
03a31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1 0ba 0
03a31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a31 0b8 0
03a305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1 0be 0
03a305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1 0bc 0
03a305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1 0ba 0
03a305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a31 0b8 0
03baf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f 0d6 0
03baf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f 0d4 0
03baf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f 0d2 0
03bafe8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baf 0d0 0
03bae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bfe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1 0baf 0d6 0
03bae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bfe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1 0baf 0d4 0
03bae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f 0d2 0
03bad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d 0d6 0
03bad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d 0d4 0
03bad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d 0d2 0
03bade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bad 0d0 0
03baceb0 00000000 ffffffff fbfeffff fbfe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1 0bad 0d6 0
03bac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d 0d4 0
03bac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d 0d2 0
03bace8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bad 0d0 0
03bab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b 0d6 0
03bab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b 0d4 0
03bab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b 0d2 0
03baa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b 0d6 0
03baa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b 0d4 0
03baa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b 0d2 0
03baae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bab 0d0 0
03ba9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9 0d6 0
03ba9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9 0d4 0
03ba9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9 0d2 0
03ba9e8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ba9 0d0 0
03ba8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9 0d6 0
03ba8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9 0d4 0
03ba8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e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1 0ba9 0d2 0
03ba7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7 0d6 0
03ba7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7 0d4 0
03ba7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7 0d2 0
03ba7e8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ba7 0d0 0
03ba6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effff fffe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1 0ba7 0d6 0
03ba6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7 0d4 0
03ba6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7 0d2 0
03ba5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5 0d6 0
03ba5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5 0d4 0
03ba5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5 0d2 0
03ba5e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ba5 0d0 0
03ba4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5 0d6 0
03ba4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5 0d4 0
03ba4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5 0d2 0
03ba4e8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ba5 0d0 0
03ba3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3 0d6 0
03ba3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3 0d4 0
03ba3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3 0d2 0
03ba2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3 0d6 0
03ba2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3 0d4 0
03ba2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3 0d2 0
03ba2e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ba3 0d0 0
03ba1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1 0d6 0
03ba1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1 0d4 0
03ba1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ba1 0d2 0
03ba1e8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3 0ba1 0d0 0
03ba0e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1 0d6 0
03ba0ea0 00000000 ffffffff fffeffff fffe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1 0ba1 0d4 0
03ba0e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ba1 0d2 0

网友:
继续
029ef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e 05e 0
029ef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e 05c 0
029ef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e 05a 0
029ef2c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9ee 058 0
029ee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e 05e 0
029ee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e 05c 0
029ee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e 05a 0
029ed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c 05e 0
029ed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c 05c 0
029ed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c 05a 0
029ed2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9ec 058 0
029ec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c 05e 0
029ec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c 05c 0
029ec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c 05a 0
029ec2c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9ec 058 0
029eb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a 05e 0
029eb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a 05c 0
029eb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a 05a 0
029ea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a 05e 0
029ea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a 05c 0
029ea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a 05a 0
029ea2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9ea 058 0
029e9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8 05e 0
029e9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8 05c 0
029e9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8 05a 0
029e92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8 058 0
029e8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8 05e 0
029e8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8 05c 0
029e8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8 05a 0
029e7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6 05e 0
029e7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6 05c 0
029e7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6 05a 0
029e72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9e6 058 0
029e6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6 05e 0
029e6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6 05c 0
029e6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6 05a 0
029e62c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9e6 058 0
029e5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4 05e 0
029e5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4 05c 0
029e5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4 05a 0
029e4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4 05e 0
029e4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4 05c 0
029e4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4 05a 0
029e42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9e4 058 0
029e3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2 05e 0
029e3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2 05c 0
029e3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2 05a 0
029e32c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9e2 058 0
029e22f0 00000000 ffffffff dfffffff dfff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9e2 05e 0
029e2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2 05c 0
029e2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2 05a 0
029e1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0 05e 0
029e1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0 05c 0
029e1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9e0 05a 0
029e12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9e0 058 0
029e02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0 05e 0
029e02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0 05c 0
029e02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9e0 05a 0
029e02c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9e0 058 0
020cf8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0ce 01e 0
020cf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e 01c 0
020cf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e 01a 0
020cf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e 018 0
020ce8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0ce 01e 0
020ce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e 01c 0
020ce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e 01a 0
020ce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e 018 0
020cd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c 01c 0
020cd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c 01a 0
020cd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c 018 0
020cc8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0cc 01e 0
020cc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c 01c 0
020cc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c 01a 0
020cc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c 018 0
020cb8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0ca 01e 0
020cb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a 01c 0
020cb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a 01a 0
020cb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a 018 0
020ca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a 01c 0
020ca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a 01a 0
020ca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a 018 0
020c98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8 01e 0

网友:
继续
020c9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8 01c 0
020c9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8 01a 0
020c9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8 018 0
020c88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0c8 01e 0
020c8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8 01c 0
020c8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8 01a 0
020c8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8 018 0
020c7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6 01c 0
020c7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6 01a 0
020c7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6 018 0
020c68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0c6 01e 0
020c6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6 01c 0
020c6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6 01a 0
020c6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6 018 0
020c58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0c4 01e 0
020c5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4 01c 0
020c5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4 01a 0
020c5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4 018 0
020c4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4 01c 0
020c4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4 01a 0
020c4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4 018 0
020c38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0c2 01e 0
020c3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2 01c 0
020c3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2 01a 0
020c3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2 018 0
020c2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e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1 00c2 01c 0
020c2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2 01a 0
020c28c0 00000000 ffffffff ffbdffff ffbd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1 00c2 018 0
020c18f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0c0 01e 0
020c1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0 01c 0
020c1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0 01a 0
020c1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0c0 018 0
020c08e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0 01c 0
020c08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0 01a 0
020c08c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0c0 018 0
03c2f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f 016 0
03c2f8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c2f 014 0
03c2f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f 012 0
03c2f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f 010 0
03c2e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f 016 0
03c2e8a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c2f 014 0
03c2e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f 012 0
03c2e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f 010 0
03c2d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d 016 0
03c2d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d 012 0
03c2d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d 010 0
03c2c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d 016 0
03c2c8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c2d 014 0
03c2c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d 012 0
03c2c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d 010 0
03c2b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b 016 0
03c2b8a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c2b 014 0
03c2b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b 012 0
03c2b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b 010 0
03c2a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b 016 0
03c2a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b 012 0
03c2a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b 010 0
03c29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9 016 0
03c298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9 014 0
03c29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9 012 0
03c29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9 010 0
03c28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9 016 0
03c288a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c29 014 0
03c28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9 012 0
03c28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9 010 0
03c27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7 016 0
03c27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7 012 0
03c27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7 010 0
03c26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7 016 0
03c268a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c27 014 0
03c26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7 012 0
03c26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7 010 0
03c25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5 016 0
03c25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5 012 0
03c25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5 010 0
03c24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5 016 0
03c248a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1 0c25 014 0
03c24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5 012 0
03c24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5 010 0
03c23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3 016 0
03c238a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c23 014 0
03c23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3 012 0
03c23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3 010 0
03c22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3 016 0
03c22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3 012 0
03c22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3 010 0
03c21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1 016 0
03c218a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3 0c21 014 0
03c21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1 012 0
03c21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3 0c21 010 0
03c208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1 016 0
03c2089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1 012 0
03c2088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1 0c21 010 0
032cf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f 066 0
032cf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f 064 0
032cf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f 062 0
032cf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f 060 0
032ce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f 066 0
032ce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f 064 0
032ce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f 062 0
032ce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f 060 0
032cd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d 066 0
032cd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d 064 0
032cd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d 062 0
032cd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d 060 0

网友:
继续
032cc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e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d 066 0
032cc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d 064 0
032cc310 00000000 ffffffff dfffffff dfff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d 062 0
032cc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d 060 0
032cb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b 066 0
032cb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b 064 0
032cb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b 062 0
032cb30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2cb 060 0
032ca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b 066 0
032ca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b 064 0
032ca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b 062 0
032c9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9 066 0
032c9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9 064 0
032c9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9 062 0
032c9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2c9 060 0
032c8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9 066 0
032c8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9 064 0
032c8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9 062 0
032c830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dfff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9 060 0
032c7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7 066 0
032c7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7 064 0
032c7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7 062 0
032c6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e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7 066 0
032c6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f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7 064 0
032c6310 00000000 ffffffff dfffffff dfff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7 062 0
032c6300 00000000 ffffffff dffeb6b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7 060 0
032c5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5 066 0
032c5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5 064 0
032c5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5 062 0
032c530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2c5 060 0
032c4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5 066 0
032c4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5 064 0
032c4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5 062 0
032c3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3 066 0
032c3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3 064 0
032c3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3 062 0
032c3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2c3 060 0
032c2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3 066 0
032c2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3 064 0
032c2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3 062 0
032c230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3 060 0
032c1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1 066 0
032c1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1 064 0
032c1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2c1 062 0
032c0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1 066 0
032c0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2c1 064 0
032c0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f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1 062 0
032c0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2c1 060 0
02d0f4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e 086 0
02d0f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e 084 0
02d0f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e 082 0
02d0f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e 080 0
02d0e4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e 086 0
02d0e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e 084 0
02d0e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e 082 0
02d0e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e 080 0
02d0d43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d0c 086 0
02d0d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c 084 0
02d0d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c 082 0
02d0d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c 080 0
02d0c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e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c 084 0
02d0c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eb2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c 082 0
02d0c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c 080 0
02d0b43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d0a 086 0
02d0b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a 084 0
02d0b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a 082 0
02d0b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a 080 0
02d0a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a 084 0
02d0a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a 082 0
02d0a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a 080 0
02d094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d08 086 0
02d09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8 084 0
02d09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8 082 0
02d09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8 080 0

网友:
GPU 虚汗了 加焊一下

网友:
继续
02d0843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8 086 0
02d08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8 084 0
02d08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8 082 0
02d08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8 080 0
02d07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6 084 0
02d07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6 082 0
02d07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6 080 0
02d064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6 086 0
02d06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6 084 0
02d06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e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6 082 0
02d06400 00000000 ffffffff dfffffff dfff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6 080 0
02d054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4 086 0
02d05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4 084 0
02d05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4 082 0
02d05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4 080 0
02d04420 00000000 ffffffff dfffffff dffffff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4 084 0
02d04410 00000000 ffffffff dfffbfbf dfffbf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4 082 0
02d04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4 080 0
02d0343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d02 086 0
02d03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2 084 0
02d03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2 082 0
02d03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2 080 0
02d02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2 084 0
02d02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2 082 0
02d02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2 080 0
02d014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d00 086 0
02d01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0 084 0
02d01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0 082 0
02d014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d00 080 0
02d0043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0 086 0
02d004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f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0 084 0
02d004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d00 082 0
02d00400 00000000 ffffffff dfffb7bf dfffb7b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d00 080 0
02f3f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e 066 0
02f3f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e 064 0
02f3f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e 062 0
02f3f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e 060 0
02f3e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f3e 066 0
02f3e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f3e 064 0
02f3e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f3e 062 0
02f3e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f3e 060 0
02f3d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c 066 0
02f3d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c 064 0
02f3d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c 062 0
02f3d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c 060 0
02f3c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f3c 066 0
02f3c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f3c 064 0
02f3c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f3c 062 0
02f3c3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0 0f3c 060 0
02f3b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a 066 0
02f3b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a 064 0
02f3b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2 0f3a 062 0
02f3b30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READ  A 0 1 2 0f3a 060 0
02f3a3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f3a 066 0
02f3a3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1 0 0f3a 064 0
02f3a3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dfffa2ff ffffffff READ  A 0 1 0 0f3a 062 0

终于把结果传完了。不是我要赚积分,帖子有10000个字符的限制,没办法,只好分开粘贴了。
希望有大侠能够告诉我改怎么解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00755&extra=

网友:
显卡没什么修的  我都是查供电  供电有了就加焊芯片  楼主的问题应该也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
  看的眼睛都花,测试参考电压..换显存

网友:
这是咋回事啊~~为什么这么多的测试结果啊~~

网友:
看不懂呀,这个是怎么看呀

有高手说一下吗

网友:
怎么那么多的测试结果哟 都看晕了 我也在学修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