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液晶,开机出节能状态,插信号无显示

楼主(2012-03-14):
联想22液晶,开机出节能状态,插信号无显示,指示灯呈黄色的以下是程序板型号,能是什么问题呢
联想L215WA 715G2883-1-6 TSUMU58EHL-LF-1 25VF020A M215HW01 VGA+DVI

网友:
检查VGA信号输入的行场同步信号,到解压芯片,刷程序,换芯片,就这么个过程。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用示波器测有无H、V信号入,或程序很大可能。

网友:
刷驱动吧   不行就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