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HP V3000 中的8400GS显卡的核心电压是几V?

楼主(2012-03-14):
由于我没有图纸,想请问大家HP笔记本 V3000 965桥,8400GS独显,中8400GS的工作电压是几V?

网友:
有就行 记不得了   直接做显卡,显卡门

网友:
1.2左右

网友:
1.2左右7

网友:
好像是1.0几的那个吧

网友A:
谢谢大家,问这个的目的是想降低核心的工作电压,然核心的发热量降低,过天降低电压成功后会把过程给大家分享的,

网友:
看看核心电压会在此基础上最低能下降多少

网友:
等待好消息的到来老

网友:
记得应该是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问这个的目的是想降低核心的工作电压,然核心的发热量降低,过天降低电压成功后会把过程给大家 ...

降低电压 行的通吗,真能行的话 ,他的速度也会降低啊。还不如换个改良版显卡。速度快 热量低!

网友:
1.2 v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低电压 行的通吗,真能行的话 ,他的速度也会降低啊。还不如换个改良版显卡。速度快 热量低!

这台本本是400元收的,不含 内存与硬盘,
修修自己用,就不想换芯片了,目前机器还可以用

网友:
显卡门,换显卡好啊,楼主的可以用就没必要了,加铜片,改风扇应该可以的

网友:
呵呵,,,楼主这个主意不错....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