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挡4A 问题

楼主(2012-03-14):
查了查好多都说 小板坏得多 1.8的那个 我测上面的2个电感一个1.72V 一个1.05V 是不是有点拉低了,
显卡 丛植了 那个MOS管不短 我也换过 ,是不是显卡坏了呀 有时过4A 就到83从起了,
显卡

网友:
应是纯电路问题。自己查吧

网友:
重做先啦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现在还没现货 等到了显卡换个试试。

网友:
只要电源工作正常,只有换显卡试试咯

网友:
显卡问题 查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昨天修过,显卡重做了两次,还有BIOS 也刷过, 但都还走4A最后查出来了,是那个小板子的1.8V电压没有到卡那去``只要飞根线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按时序查电路,应该是小板上1.8V后级电压不正常。。

网友:
又是通病的说?Y450也进入维修高峰期了

网友:
修过一台,失败了

网友:
4A都是那个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