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3fw自动关机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2-03-14):
aoc 913fw自动关机,用有几个小时后出现,自己就关了,指示灯也关。再开再关还会显示。不过一会还关,只有断电一会才会能再用几个小时。。时是长了还是关,各位帮看一下是不是驱板的问题,有没人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先检查关机的时候,电源还是不是正常

网友:
是某路电压问题

网友:
电容有点小问题而已,换了就行了

网友:
估计驱动板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把按键换了

网友:
换按键吧,常见是面板按键漏电了,

网友:
把按键上面的两个电阻拆掉

网友:
    这你就先要把问题搞明白、你把开关拆掉试试,要是能正常使用就是开关问题了 。这算是排除法吧

网友:
先查 按键板    再查电源板,重点看电容。。

网友:
在电容不良也会引起的..你测下.大电容..12V 5V输出 电容电压定没.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按键问题?

网友:
拆机先看有无电容鼓,再量电压是否正常,再不行,开机后拆掉按键板,再不行就看驱动板上的1.8V电路。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鼓包的以前都换过了,我拆了安键板试一下。给头给大家回话。

网友:
先查下电源板,如电源板没问题就换所有按键都换了

网友:
先不插开关试试    不过我上回遇到一回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还真是开关的问题,感谢大家。大意啊。。

网友:
遇到自动关闭的,我第一反应就是按键,去掉按键试机是最容易做的事情了!

网友:
吧按键换了  绝对好

网友:
修好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