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 用电源待机为0.09不触发,用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2-03-14):
(无正文)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着重查查吧

网友:
应该就是充电电路有问题,要仔细量一量

网友:
我把可调电源调到12V 待机电流就正常了。。0。01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
主板上有轻微短路  查主板电路吧

网友:
主板上有轻微的短路

网友:
主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

网友:
多查查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电容和电阻,应该是小问题,没有必要动不动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了2天了,感觉就是系统电源周围的问题~

网友:
这个细心点,应该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