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是排阻吗?

楼主(2012-03-14):
n 3230开机立即重启,拆开时掉落一个小元件,一共4个脚,网上找到3230的线路图上写的是R655 1/2 16V不知是不是排阻? 阻值是多大?还请大侠们帮忙鉴定?另外元件很小怎么用电烙铁焊接? 截图如下

网友A:
肯定是排阻,阻值图纸上没有吗?

网友:
是个16V双排阻,阻止不知道。这种小东西的焊接,热风枪行,但得开低风速,另外尖头烙铁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排阻,阻值图纸上没有吗?

图纸上只写了1/2 16V,具体阻值没找到。因为元件太小,使用万用表没量成功。。。

网友B:
这线路板怎么像手机里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路板怎么像手机里的啊

就是手机里的。。。

网友:
这个是稳压电阻,用万用表测两个阻值一样就好,一般不会坏

网友(2012-04-20):
这种电阻掉了没治,只能找一个同型号板上测量一下。

网友:
额···不懂手机维修的路过···

网友:
有点想电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