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本悲剧了。。。

楼主(2012-03-14):
我的华硕A40J本本,去年3月7号买的,个人装的是WIN7专业版的。一年里,蓝屏5-8次。
玩CF的时候,经常在开枪的时候卡一下,有时候在枪响的时候,声音和图像都卡住了,枪声卡3~4秒,又正常了。。
本来就够郁闷的了,这几天发现一个让我更郁闷的问题。。。
有时开机屏幕上一层淡红色的东东,重启又好了。。一周出现了三次。。准备拿去给售后,不知道售后会不会给换新屏啊。。

网友:
可能不是屏的问题哦,显卡,屏线问题可能性很大,建议拿去售后处检测下

网友:
路过的来学习下,可能是屏吧

网友:
shou hou ken ding hui gei ni huan de~fang xin ba

网友:
最好去售后检查一下

网友:
过保没有哦   没过就去售后吧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所以售后不一定给你换的,不过你可以到售后检查,总会把问题解决的

网友:
先换系统试试哦

网友:
肯定是机器的问题,不用想了,主板的可能性非常高。

网友:
售后肯定会给你修的,真是屏的话,也会给你换的

网友:
在保修期内还是送售后检测吧,肯定是硬件问题,主板和屏都有可能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   以前搞过华硕的 换驱动好的

网友:
哥们把屏线从插一下就行了,遇到过几个本子了LED屏,

网友:
这个情况 跟我以前修了一台明基一样 但是没修得好  也是花屏  但是重启之后就没有了  估计是主板有问题 屏幕没问题  你去售后看看 但是看有没有过保  过了还是别去比较好  坑人的地方

网友:
哥门,果断把显卡加焊下吧

网友:
显卡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
没专业维修工具  自己鼓捣不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个从建议跑个3D试试

网友:
这个可能是排线,显卡可能性不大,起码没花屏。  是变色而已~

网友:
昨接手二修华硕Z65R,故障是不定时黑屏,一修做过BGA,换过屏线,到我这已经成一直白屏,检查屏参数正常,外接正常,换屏OK。这个机器挑屏,不认通用的,只能上友达或LG

网友:
直接发售后吧、他们会帮你整好的、

网友:
还没有过保呢最好去售后看看!

网友:
排线或者屏

网友:
屏线的机会大些,快点去售后吧

网友:
只能检测才知道,显卡的几率大,也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屏,显卡可以排除不是,因为显卡不会引起这的花,
也有可能是屏线插槽空焊 插槽用酒精洗,

网友:
很多问题都会导致这个现象,比如:屏线接触不良,显卡故障,屏故障,还有就是系统的色深被改动了,被改成16位甚至更低,大部分是运行游戏的时候被改动的。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可怜咯,炸下拿去换

网友:
笔记本玩游戏,必定会造成机器寿命减短,楼主修好后,还是改善一下使用环境吧

网友:
售后就一敲诈的地

网友:
总蓝屏,现在又花了,有点像显卡

网友:
如在保修期内应该可以换个主板

网友:
看看各位的经验!

网友A:
辛苦辛苦,谢谢了~~
Lineage II RMT-アラド戦記 RMT-テイルズウィーバー RMT-ナイト RMT-Dragonica RMT-

网友:
遇到过一个联想的显示器是这样的毛病。售后直接拿走回去修了!

网友:
肯定是硬件问题,主板和屏都有可能。。

网友:
我个人感觉像是显卡问题, 若果只是屏和屏显问题的话 ,以前的蓝屏 死机怎么解释

网友(2012-10-18):
CPU是几代的啊。。要是二代的话。很有可能是CPU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