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独立显卡的机器,不触发

楼主(2012-03-14):
今天修到一台HP V3000 945独立显卡的机器,待机电流0.01,按开关电流为0.02,量3.3V为2.56V,5V为0.89V,量了TPS 51120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心想肯定是TPS 51120坏了,于是找了一个装上,现象依旧。正郁闷中,忽然想起该显卡以前修过,会不会是显卡问题,该显卡为GF-GO7200-N-A2,找个同样的显卡装上去,久违的HP 画面出来了。没有想到显卡坏还能引起3V ,5V 不正常。

网友:
找找周围的原件是不是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没见过你说的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