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电脑 T61P

楼主(2012-03-14):
我的T61P电脑,原来使用正常,今天拆开风扇散热器清理了一下灰尘,装起来就开不了机了,开机风扇动一下,显示器没有反应,点不亮,是不是我动到那里线松了啊,该怎么样检查,请高人,在线等,谢谢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看下内存插好了没有
同意楼主:
4.0
jz1875
同意楼主: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不要自己拆,建议到专业维修的地方检查一下,不然故障反而会扩大化直到换板。。。。

网友:
再拆开仔细重装下,看下是不是自己哪儿没安装好,,,,,,

网友:
我就拆了线散热器啊,其他没有动啊,现在就是不显示了,现在换一个显卡多少钱啊,是不是有什么改良的显卡啊

网友:
看来不会是显卡挂了吧,那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