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跳线作用

楼主(2012-03-14):
通用驱动板跳线作用?我看上面有2个跳线帽  一个 上面写的  3.3V  5V   12V   l另一个就  6个针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再问 按键  怎么往通用驱动板接啊????我就把   原先主板的  开关键   和通用驱动板的开关键找到   和地线找到  连接了   别的线的线序没变  可是灯 常亮开关不好用了啊????

我怎么把  万用表放  按键上  按开关 都不响呢???

补充内容 (2012-3-15 10:53):
我在网上   查看  在按键板上的按键  可能之间有  电阻  所以 万用表  无法测量  。。。开关 目前 好像是接好了。    但是   高压板 怎么也不通电??我  明明就是按照 标示接的  12V和  地  结果 不通电  我以为是

补充内容 (2012-3-15 10:55):
保险烧了  结果 不是  我就郁闷了 换了驱动板就这么难吗??谁有  详细的   图解  学习下啊???O(∩_∩)O谢谢啊   菜鸟  求师~~~~ qq 308601615  电话 13792750935

补充内容 (2012-3-15 12:35):
[/花了  血本  但是修好了 , 哎。。。~(@^_^@)~第一次 更换驱动板~~~美滋滋!!!b]

网友A:
有没有刷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程序啊

没有啊  我就是最简单 基础的想换个驱动板啊    按键  都不会接~~~

网友:
通用驱动板都有数据的吧  一般不用刷程序吧

网友:
用什么板写什么程序 比如你用2025L的板就写2025L的程序

网友:
跳线是根据屏的供电 选择相对应的电压 跳上!通用板的控制开关 要跳线 的
1 POWER 2R 3G 4GND 5+ 6- 7auto 8mune

网友:
用编程器刷啊,不过有时是商家已刷好的

网友(2014-11-15):
我们用的都是这个驱动板,,,一般不用刷写程序,有的机子像联想的,,,20寸以上的,有的显示出来  左边或者右边会有一部分黑的,显示不完全,我们就刷程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