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G希捷硬盘异灵事件!

楼主(2012-03-14):
昨天一客户系统文件丢失,我MHDD扫了一下硬盘没问题,就装了个系统,OK了

今天客户又打电话说还是系统文件丢失,进不去了,我又扫了一下发现有几个红绿块,然后就扫不下去了。

建议客户换硬盘,客户叫我再帮他扫一下,我就又重启后,一扫,谁知:一切OK了,系统又能进了!!

请问红绿色斑会自动消失吗?

网友(点评):
硬盘都扫描了,内存你怎么不扫描一下,内存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把硬盘板子取下来把连接触点刮下,看下是不是板与与盘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还要看看电源接触是不是良好。

支持罗工。

网友:
MHDD有修复坏道功能的,可能给修复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气死我啦!!!!

网友A:
呵呵,你这是检测流程不对,应该先用HDTune查硬盘信息,有警告或报警项就说硬盘有坏道,同意修复才用MHDD扫描,因为MHDD扫描要花长时间,之后的返修再扫描就说上次扫描不彻底,或者说硬盘坏道严重,又感染了,最好就是要客人换硬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这是检测流程不对,应该先用HDTune查硬盘信息,有警告或报警项就说硬盘有坏道,同意修复才用MHDD ...

HDTune?来试试。有问题直接换掉,我才不修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