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nx6110 不能充电,SDA_MAIN无电压,SCL_MAIN有3.3,求助

楼主(2012-03-14):
惠普 nx6110  不能充电,SDA_MAIN无电压,SCL_MAIN有3.3,  KBC换过了,就是不出SDA_MAIN, 电池也换过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慢慢跑电路吧  看下充电芯片工作正常吗

网友:
看不动啊     本人对图纸一向认识很少啊       呵呵

网友:
大哥啊  你看是不是 电源问题啊   是大头的电源  吧   注意一下电源   主板那块要自己查哦

网友:
跑电路 看图纸 找电池充放电芯片 看看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以及其周边小件有没有不良的 仔细观察有没有掉件和进水腐蚀的痕迹 慢慢修啊 有图纸应该会很好修的 加油!

网友:
从图纸搜他是从那出来的啊

网友:
SCL_MAIN 有3.3V 好像不对,查一下是不是和谁短了。

网友:
测测中间的小电阻,看看其他反馈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查下充放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上拉电压没过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