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8M-RL V2.0不触发

楼主(2012-03-14):
该主板为不触发,开关针电压3.3V,NV单桥,没开机芯片,量25M晶振1.58--1.61V,PCI槽待机电压3.3V。奇怪的是没有IO芯片
打桥的阻值,也都正常。

网友:
噢,喔见过昂达的主板,没有IO芯片,楼主修好告诉我一下哈!

网友(点评):
不是昂达,是梅杰

网友(点评):
刚来的,他的意思应该是见过昂达主板没有IO的,梅杰还没见过

网友:
做桥吧,三合一的桥

网友:
开机芯片在桥内,加焊桥 可以的,单桥发热量高很易虚焊.

网友:
单桥的就是容易坏啊~!

网友:
左上角 哪个 贴着胶布 是啥啊

网友:
梅捷N8系列一段时间卖的挺好,后来厂家不做了。左上角那个贴着SOYO的地方是焊I/O芯片的。门电路上是低电平吗?

网友:
先压桥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支持做桥、。。做下试试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哦

网友:
这种桥温度高 ,,

网友:
把桥搞搞  注意温度

网友:
我朋友有个梅捷主板也是有问题,CPU风扇转,鼠标亮。不显示

网友:
强行开机  看能不能正常。如果强行开机能跑码那就好办了。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三合一了

网友:
单桥温度高    可能虚焊吧     加焊一下吧

网友:
这种三合一的桥
最让人纠结
现在修台式主板一般收费都已偏低
做桥也是划不来

网友:
对先干桥在说啊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直接加桥试试了

网友:
照这样发展下去,以后基础理论差的兄弟们有福了,把BGA练熟就可以通杀大多数了

网友:
加焊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再多和成一些!还用跑电路吗?直接就搞多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