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4965独显花屏,加焊显卡后无显了!

楼主(2012-03-14):
DELL 4965独显花屏,第一次加焊显卡,曲线跑到最后BGA才动,安装上之后还是花屏,感觉可能是没加焊好,又加焊一次,这次所时间调长了些,加焊显卡后无显了,测试电感供电1。23V,晶振波型正常,BGA上边电容没有明显短路,BGA旁边测试点,对比测试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不知道怎么弄了,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补充一下:外接也没有显示,这个笔记本在不插内存的时候,有三个橙色面板指示灯闪,表示没检测到内存,而插上内存后,面板会有一个蓝色指示灯闪,我认为是没有检测到显卡。

网友:
外接试试呢?取下来重新值球,不行就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
重植一下吧,要是不行,考虑换一个芯片吧。还有仔细看看显卡芯片背面有没有掉元件。给个建议,刚开始用BGA时,最好在上焊台之前,把要加焊的芯片背面用数码相机拍下来,以防万一。

网友:
细心不会错
关于掉件问题,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没有掉的,并且在做BGA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的,这个都有知道注意的。

网友:
肯定还是显卡的问题,有可能你加焊的温度和时间过大芯片废了,也有可能旁边掉件,楼主有条件的话换个新的显卡吧

网友(点评):
做BGA的时候,温度一直控制到245度,旁边没有掉件,非常注意掉件问题。

网友:
重做或换新吧

网友:
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外接试试、不行的话那肯定是连珠了    重新移球吧、

网友:
看样子是检不到显卡了,无明显短路,并显卡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建议楼主先重值下,不行再换颗芯片

网友:
明天重新植一下,不行换芯片,谢谢大家,有结果再与大家分享。

网友:
取下重植吧

网友:
显卡芯片/显存 排除下

网友:
是用有铅还是无铅做的咯。。。 貌视显卡挂了,,换个看看。

网友:
多半是没有做好

网友(点评):
我在做BGA的时候是全程陪护的,直到BGA动了为止,感觉做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显存那么近 ,不会吹到了吧 。还有重新植株。看看

网友:
应该是爆珠了  丛植珠 吧

网友:
内存换过没呢 ~或者CPU滤波电容

网友:
加焊之前应该先量一下芯片上电容的阻值,你这样最后取下重植一遍,还不行就要换芯片了

网友:
我想可能是你的显卡板插槽问题 洗洗可能会好 不要老是干桥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到的,不过我在做BGA的时候那个槽已经用锡纸包上了。明天试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挂了和我那情况差不多,我换的还是改良的

网友(点评):
改良版是什么型号,多少钱,在哪里订的?谢谢。实在不行,我也得考虑。

网友:
弄下来重植,不行就换个是哈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