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插入显卡报警,一长二短!

楼主(2012-03-14):
不插显卡,主板报警,一长二短!
插入坏显卡,主板还是报警,也是一长二短!
换块好的显卡,就不报警了!可以点亮显示器!
现在可以确定是显卡问题了,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修?高手指点下!
本人小白一个,修显卡比较少!
显卡

网友:
核心和显存的供电,AGP或PCI总线到核心的阻值,BIOS等 。

网友:
我是来泡技术的

网友:
显卡有供电就上BGA压芯片咯 大多数都是这问题

网友:
建议你先去论坛查类似的 帖子...

网友:
多逛逛论坛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