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658 开机正常显示2秒钟后黑屏

楼主(2012-03-14):
HKC S658 开机正常显示2秒钟后黑屏,怎么回事

珍惜现在美好生活 远离维修

网友:
高压 灯管  还是送到维修部去修吧 免得把故障搞大

客户还是不要到这里来吧

网友:
从提问中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是业内还是业外,呵呵    板或管

网友:
看看.电源板.有电容古包没..看灯是绿的还是黄的..绿的一般高压板问题多....电源板.高压板.灯管就这些了.

网友:
灯管没问题!灯管在其他地方测试是正常的!显示也有!能看到很弱的显示!

网友:
4个电容有鼓包  2个1000UF  2个470UF   身边没有470UF的都换1000UF的了,能行吗?  (以前坏过,只2个1000UF的电容鼓包,换好了。这次2个470UF的也鼓包)

网友:
5V 12V 有!

网友:
还是改一个高压好一点,一个才十多块钱

网友:
改个高压的了,方便

网友:
输出电容原来是470uf  换1000uf的有没有影响?

网友:
估计高压部分  哪有卖2灯管的高压板的?

网友:
灯管点亮 立马熄灭

网友:
高压或是灯管

网友:
灯管试试了 正常!

网友:
高压问题引起, 换个或者改吧

网友:
灯管好的,那一定是高压条有故障了,改个通用的上去啊,或者不会改就直接买板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