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515b 不开机

楼主(2012-03-14):
6515不开机无待机、修51120待机3V 5V 出来了,开机电流瞬间上0.6 0.7就掉到0.2左右 就关机了。电压估计没问题了。上CPU638的假负载 核心电压,复位都正常 电流到0.7左右 不掉电。上真U 就掉,CPU 也换过 故障一样。修着没思路了 ,是不是北桥挂了  ,,,,,有朋友修过这个情况 给点提示

网友:
我修过一个刚看到画面就掉电的也是COMPAQ.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重做北桥或更换

网友:
同意2楼的,先排除下CPU供电IC

网友:
你CPU是不是换的一个系列的?

网友:
这机器 不是桥 就是cpu挂了 哈哈

网友:
你用CPU灯打一下,看看CPU和北桥之间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