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4没有cpu供电求救

楼主(2012-03-14):
联想的机器板号le4,现在开机能触发,电流跑到0,25,没有cpu供电8771供电都正常,ref1.99v,VRON也有了,TON在待机时势19V ,加电后只有12v多,不知道正常不,六组vid信号37脚0.39v,36脚0.6.其余都是0,换cpu和8771都试过了不行,同行二修的机器,求救!!!!!!!!!!!

网友:
20脚和30脚的电压5.1,也有了。

网友:
没有人给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
考虑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再检查19脚VCC和38脚SHDN

网友:
SHDN有没有3V左右的开启电压?

网友:
VIN和SD都有